求助 华硕P6T WS PRO 报错

楼主(2014-03-02):
      接了一张   华硕P6T WS PRO  大板     开机能亮     但要报寻找CD    和USB错  一直循环      插上USB后    在报了一次错后就停止了      USB供电5V正常    信号阻值也正常    BIOS  换了号几个版本了     内存换过   电源换过   上的W3250处理器  这货没有换过       求大神指点   。。

UH61AT 全固态 EVO版.rar

UH61MT-S U1.rar

楼主:
下面是双敏的主板BIOS     不知道怎么的就传上来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损坏引起的,可以在一个一个排除后换桥

网友A:
你把软盘给关闭看看  然后在排除下

网友B:
试一下PS2键盘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PS2键盘可以用吗

P2的也不能认       也就是点亮该自检驱动  内存  硬盘那个画面没有   就开始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软盘给关闭看看  然后在排除下

根本就操作不到   就开始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操作不到   就开始报错了

去华硕官网上下载BIOS 刷下看看呢!

网友:
把光驱不接看看还有没有错误,如果还有查查USB数据对地值,给主板放电,刷BIOS,还不行估计桥有问题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了,南桥是负责USB的。。。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旁边的822排阻坏了导致的,可以查查看

网友:
哎,看这么多人回复,没人把问题搞清楚,真寒心!
这些人要都是所谓的电脑维修,那真是庸医误人啊!

这是典型的ASUS BIOS出错,提醒客户现在是利用boot block启动,要求放入CD恢复光盘或者插入恢复U盘进行BIOS恢复。CD恢复光盘就是主板自带光盘,恢复U盘可从官网下载放入U盘,其实这都只是BIOS文件而已。
一般通过BIOS刷新后解决问题;但有少数是BIOS芯片损坏造成,此时需更换BIOS芯片重新刷写;极少数是由于内存,IO,南、北桥及相关电路,甚至CPU引起的此类报警,此类故障比较麻烦点。

提醒楼主:
1、是利用boot block恢复BIOS,最好使用原光盘;如果使用U盘,下载解压后BIOS文件应该注意名称、扩展名(这个具体请查阅官方说明),否则会识别不到BIOS文件造成无法恢复;
2、利用编程器刷写BIOS,同时再效验对比,防止bios芯片损坏(BIOS芯片损坏,有时能正确写入文件,但不能正确读取,所以效验对比能防止此类现象出现)。
3、如果利用编程器刷写了BIOS,而BIOS芯片本身没有损坏,那么就是我说的极少数现象了,这个比较麻烦点,需要具体去排除。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但我这里没有相同大小的BIOS芯片      不好判断芯片本身是不是坏了  但我又编程器      把官网下来解压放在U盘里 名称  扩展名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但我这里没有相同大小的BIOS芯片      不好判断芯片本身是不是坏了  但我又编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