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时,亮时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4-03-02):
能亮机时跑马时1a,不开机就跑1c,或是17,南桥时hm55,加焊无果,ec更换过,显卡加焊过,无果,求思路

网友A:
hm55的南桥坏的挺多的,还有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南桥坏的挺多的,还有cpu

能亮是个什么情况,而且亮起来都正常,但关了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
能具体点吗?不亮电流多 少  BIOS 刷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CQ系也是很容易坏BIOS的

网友:
重点查一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