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4-03-02):
e40用半个小时就会掉电,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A:
先排除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下CPU供电,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B:
遇到 不少E40故障的。这个机器毛病很多。修过一次是CPU供电故障导致掉电。建议可以温度排除的前提下,加焊下CPU供电。

网友C:
先排除下温度,然后刷BIOS,论坛上有专解E40半小时断电的,祝你好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下温度,然后刷BIOS,论坛上有专解E40半小时断电的,祝你好运

扇热没问题,鲁大师测过

网友:
如果是温度导致掉电,那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最好是有波测这种问题最好。3V,5V上升沿不够,U供电管子,NEC,BIOS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下温度,然后刷BIOS,论坛上有专解E40半小时断电的,祝你好运

那个bios 出问题,E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散热的问题吧

扇热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 不少E40故障的。这个机器毛病很多。修过一次是CPU供电故障导致掉电。建议可以温度排除的前提下,加焊 ...

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下温度吧。然后CPU供电也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一台,没敢接机。和客户说明风险,毕竟是能亮机的机器,客户没同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扇热没问题,鲁大师测过

那刷个BIOS就好了,这是E40的通病之一,论坛上就有。你去找下吧,

网友E:
散热没问题建议楼主果断刷南桥BIOS

网友:
估计是散热片问题吧

网友:
扇热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散热没问题建议楼主果断刷南桥BIOS

现在刷了双BIOS,试下效果

网友:
这个散热的问题。

网友:
扇热没问题,时间保存不了

网友:
这种机器散热很不好,考虑一下显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