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0不通电,拉低电压

楼主(2014-03-02):
一台三星RV410R的本子,按开关无反应,接上稳压电源,发现一插上直接把主供电拉到3V左右,电流3.16A,大短路啊!

如图Q509-1是个自导通管,GDS全通了,因找不到相同的管子,请教我能不能先用个保险,暂时先把DS连起来试机

测试后,此法可行,拆了Q509-2之后,无短路现象,之后我拆了Q509双P沟道管,用保险直连Q509-1的S极与Q509-2的S极,
将稳压电源调到3V之后,通电,还是短路,VDC直接对地短路了,给点思路呗!如图:

网友:
短路的板子  要注意哪里发烫。

网友:
可以,不过要确定后面没短路

网友:
用电流烧一下吧,看看哪里烫啊

网友A:
断开,查前面部分还是后面部分问题,用保险连在一块可以,但要后续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B:
烧鸡大法?试试看看其他地方短路没

网友:
连在一起的话  时间长应该会短路吧

网友:
随便找一个P管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电流 烧鸡

网友:
大电流的烧的不多就好 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查前面部分还是后面部分问题,用保险连在一块可以,但要后续电路没有问题

查出来是Q509-2的S极后面对地短路了,重新编辑了,再看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试试看看其他地方短路没

查出来是Q509-2的S极后面对地短路了,重新编辑了,再看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出来是Q509-2的S极后面对地短路了,重新编辑了,再看一下呗

哦,现在修好没有?

网友D:
公共点  短路 烧机大法上

网友:
唉,大短路不是MONS管就是电容之类的。如果不想烧出多的问题就拆几个看看,不然就烧鸡,从电压低开始烧,千万别超过那条线路的设计负载就行。时刻看着电流表和摸原件。3V短路,看看3V的下管,EC,桥之类的。大概就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现在修好没有?

修好了,第一次真正修好一块主板,呵呵,3.3V烧了四五分钟,一个25V 4.7UF的电容烧出来了,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  短路 烧机大法上

报着试试看的态度,烧了四五分钟,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