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进不去老蓝屏,win7确不会为什么?

楼主(2014-03-02):
xp进不去老蓝屏,win7确不会为什么?换了很多次系统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
可能机器的事   也有可能系统不行

网友:
是因为你的电脑在CMOS里的模式为AHCI

网友:
进入到什么时候才蓝屏的?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的可以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可能,主板不支持吧,主板的BIOS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事啊?我有台,装XP装上了,装win7出logo就蓝屏重启。

网友:
BIOS里面改硬盘模式这块,我一直都半懂半萌的,我理解的是IDE模式是老一点的硬盘模式,而AHCI模式是最新硬盘才能识别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起IDE模式要快,       求正解。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主機板不良
換了一塊主板就好了

网友:
驱动不兼容。

网友:
要用带AHCI驱动系统才能解决问题,如果继续要用XP,下载此系统解决问题http://pan.baidu.com/s/1mgM9l2o
不怕麻烦安装此纯净版系统:XP   http://pan.baidu.com/s/1jGKBfYA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IDE的在试下 应该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

网友:
AHCI,是串行ATA主机控制接口技术,支持NCQ,打开的话能够提升硬盘传输的性能。如果安装XP的时候打开AHCI,要在安装阶段加载SATA的驱动,不加载驱动不认盘。WIN7因为已经集成了SATA驱动,所以没有问题。好多机子要安装XP系统的时候,都要在BIOS中将AHCI改为IDE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