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时钟芯片W83195BG-101可以代换W83175BG-118吗?在线等,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换换才知道

网友A:
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短路了吧
晚上换上去试试不行就扔了

网友:
额,时钟芯片一般很少有坏的吧

网友:
看看有人带换过吗 不行就自己先换换看

网友:
时钟芯片稍烫手也算正常。
烫到不能摸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