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4A78LT-LE复位灯反复闪维修

楼主(2014-03-02):
主板拿过来时客户说CPU,内存都试过了,都是好的。于是直接上电,有复位不跑码,复位灯过一会闪一下。。
先测好一遍供电,发现正常,刷了一下BIOS,还是老样子。。
心想要好好检测了,,
复位灯过一会闪一下,应该是北桥的条件没有满足吧,准备把北桥散热片拿掉,测一下,周边供电。。
拿掉后,仔细一下,有发现。发现北桥与CPU之间有两根数据数上面有腐蚀,用刀刮开,发现有断线。。

清理干净,接线,做绝缘。。触发上电,跑码,显示了。。
维修还是要心细啊。。呵呵

PS:各位大侠可不可以给加点加分啊。。。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眼力好

网友:
我去,华硕的板就是好仔细看看,这个颜色的板某系地方断线了不仔细查看不会发现啊。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复位灯闪与北桥有关

有点不明白。。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这都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维修之前最最基本的是眼力,能解决60%以上的问题的

网友:
咋发现的呀?

网友B:
细心的人总会成功

网友:
维修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C:
遇到了好  几片技嘉主板   也是复位灯 三秒一闪   至今未发现原因

网友:
是啊,复位灯闪,为什么查北桥呢

网友:
其实维修目测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细心就能发现的

网友:
把北桥的散热片拿掉后发现的。。。

网友(点评):
楼主眼力很好。。。

网友:
是啊 目测跟清洁时维修的一大利器

网友:
维修就是个仔细活!!

网友:
钱都是给细心的人挣得

网友:
呵呵。。厉害。。楼主。。。这样也能发现了

网友:
呵。 我有个770的主板,修不好,什么正常就是不跑码。也不出有哪里断线了。

网友:
楼主,这句话我没听明白:“复位灯过一会闪一下,应该是北桥的条件没有满足吧”复位灯过一会闪一下,那应该是机子反复重启吧?依我判断,应该是开关电路问题,怎么说北桥的条件没有满足呢?请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
眼神真好

网友:
线断了,复位灯会闪。????

网友:
但是我的没有断线 还是闪复位灯 无奈呀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活儿,马虎的话会丢掉很多东西

网友:
观察最重要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的一步啊,有时候比经验还管用,呵呵

网友:
是复位灯 三秒一闪 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查北桥

网友:
厉害啊,为什么要刮线那,不怕刮的时候刮断线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复位灯亮是和北桥有关的,请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用带灯座测试是不是一下就知道CPU与桥间断线或者桥虚。。

网友:
复位灯闪 为什么和北桥有关系呢? 有高人可以说下么

网友:
楼主好眼力啊,像我有时候不动脑子,上来喜欢先干个桥- -

网友:
想知道复位灯闪,跟北桥的关系,期待答案

网友:
幸运的赚MB啊

网友:
凶 这都看的出来

网友:
向楼主学习
,维修就是得这么细心才行啊。

网友:
俺也修到一块 复位几秒闪一次 不过没腐蚀 扔一边了

网友:
断的线是起什么作用的,怎么复位灯会反复闪

网友:
是嗯,有时候多点心眼再复杂的也能轻易解决。

网友:
这个颜色的板某系地方断线了不仔细查看不会发现

网友:
技嘉的那个百分之90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也要加那么多分?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个板子要是我说不定就报废了

网友:
一、看 二、摸 三、加焊

网友:
果然细心啊

网友:
不错 不错 我有①块 常复位 明天也好好看看

网友:
这真的很难......这伟大的土地领主

网友:
看来维修要多注意主板外观细节。

网友:
心细眼力好 爱可以观察到暗病的

网友:
amd的桥,我会直接扔了。。楼主心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好  几片技嘉主板   也是复位灯 三秒一闪   至今未发现原因

把 75232拆掉试下,

网友:
楼主十分仔细呀,通常这位置的线断了不容易看到

网友:
精英代工的台板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复位灯闪与北桥有关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赞一个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下载分用完了,来学习下

网友:
这种毛病碰到过,比较难查,眼力要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的

网友:
在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就是北桥的条件没满足呢   为啥不是南桥的呢  小弟不懂  请帮忙用理论诠释一下

网友:
靠,得分这么容易啊。回头像你学习!!

网友:
复位后,不跑码,是应该要检查一下CPU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复位灯闪与北桥有关

可能是南桥发出复位后要去复位北桥,CPU,这里线断了,所以就一直发出信号。。。导致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南桥发出复位后要去复位北桥,CPU,这里线断了,所以就一直发出信号。。。导致灯一闪一闪的

这种猜测有点勉强。复位灯闪,除了楼主说的这种原因外,还有时钟、CPU等原因,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板子是单桥 复位信号时从桥发出来的吧

网友:
顶一个,不细心的话,估计会被搞死的

网友: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从D1跑到EE,测内存没有3.3V 后从电源接口接线可以跑完码显示可卡LOGO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还是楼主做维修心细呀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心细才行

网友:
观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不错 有点类似INTER架构板子总线断线引起主板无复位 赞一个哈

网友:
这是意外的收获

网友:
修主板懂得细心观察可以省略很多不必要麻烦

网友:
数据线不通啊

网友:
果然细心,好实例

网友:
华硕的板好多都是一闪一闪的 挺头痛的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带放大镜来慢慢看主板线路了

网友:
大家好,学习中。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就是个仔细活,还需要有耐心。

网友:
要靠眼力啊

网友:
阿,早看到贴子就好了,原来那里会断线,.....谢谢搂住分享

网友:
真细心的说

网友:
眼力好,维修主板要眼睛很犀利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块同样的故障未解决

网友:
外观问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会断线呢》质量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

网友:
复位灯三秒一闪之类的,老师说过要按不跑码的维修步骤来修,总之,AMD的南桥,发出复位,而又没跑码,就会重发复位,南桥的RTC电路不正常也会这样复位反复闪。个人看法。

网友:
真有眼力劲。。。。 羡慕

网友:
额 直接秒杀?

网友:
这都发现了,还是刮出来的,真是…

网友:
如果这个板子你用编程器刷BIOS 又没备份原BIOS的情况下你就悲催了 搞不好网卡会出问题 MAC给刷掉了

网友:
维修在于细心。。。。。

网友:
M4A78主板 桥容易虚焊

网友:
复位灯过一会闪一下,不是应该查南桥周边吗
怎么会是跟北桥断线有关系,不大明白

网友:
火眼金睛啊,秒杀。

网友:
我也在修华硕的板子, 纠结半天了

网友:
真细心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都可以修好 厉害

网友:
眼神不好 不好修啊 呵呵

网友:
今天修道一个板子 不跑码有复位 没修好

网友:
台式机最怕没图,要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的人总会成功
我看到了

网友:
修好修不好就是一步之遥

网友:
这目测确实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细心最重要了

网友:
我师父和我说的要领,一看二摸三加焊

网友:
厉害我也有一块   没修好

网友:
楼主这样的叙述,应该表达的是说能简单测试的地方都测了,只有北桥上面有散热片,所以试着拿开看看有无故障?

网友:
断线倒低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刚才在其实地方下了一个不能用,坑货

网友:
北桥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发现北桥与CPU之间有两根数据数上面有腐蚀,用刀刮开,发现有断线。    楼主好眼力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复位灯闪与北桥有关

那就是不停在复位了

网友:
修板外观很重要啊

网友:
修板板儿第一步是看,很多时候能给我们较多信息。下笔和烙铁之前,观察很重要

网友:
不过楼主光看见个复位闪,也不拿笔戳一下,就干北桥,胆儿挺大。。。。

网友:
水平不错啊,很好

网友:
有时修需要的是耐心和注意观察

网友:
华硕的板都这样,不跑码都会RST一闪一闪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些

网友:
现在主板这么便宜 能收上价格吗

网友:
楼主眼力好,细心总有新发现

网友:
好眼力啊!

网友:
拿着板子好好观察一番是维修的必须过程,楼主还是挺仔细的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的!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啊要不怎么能腐蚀

网友:
楼主,为什么复位灯闪与北桥有关

网友:
楼主够细心,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和线路腐蚀有关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我的映泰主板也是这毛病,回头我也仔细看看

网友:
修主板讲究的是先简后繁,楼主做的不错!

网友(2014-04-16):
是要多观察

网友(2014-07-17):
维修时还是需要细心

网友:
这华硕的主板都这么差了。。,这位置都腐蚀了。。。

网友:
修板要细心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