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跑码

楼主(2014-03-02):
电感电压都正常了,CPU的复位 PG都正常了,CPU到北桥的对地值也打了是正常的,就不肯跑码,很多人都说排阻坏了,也没注意量到时那个坏了,点位图又不是来标记的点,也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点位图的问题,怎么都不标示元件和测试点

网友:
半天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求助什么呢?

网友:
换  cpu 试试

网友A:
示波器打一下内存上的排阻 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一下内存上的排阻 看有没有波形

一点跳变都没有

网友:
有一块同样的  不知道怎么修   CPU电压1.3V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现在也挠头,不知道,咋整。哎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一块主板,准备马上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板子,时钟芯片容易坏,有条件的话  不妨换个试试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块呢~~~看到座子里针歪了调整后不跑吗00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块呢~~~看到座子里针歪了调整后不跑吗00郁闷

我这板子也是针脚歪,可是拨正了还是不跑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板子也是针脚歪,可是拨正了还是不跑代码

修好了没呢~~~分享一下哦

网友:
bios 刷了没

网友:
有没有时间帮我量一下..南桥边上的324的567脚的电压..
我的跑码36-30掉电...  这个324的电压好像567脚不对..5脚2.2  6脚4.4   7脚0.5/.谢谢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D:
这主板从去年就开始坏的不断,我碰见过桥不好的,不过桥不好的很少,今年过完年修过几块全是一个毛病,南桥旁边822电阻,换完就好,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看大神解答

网友(2014-04-19):
我也正修一块,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从去年就开始坏的不断,我碰见过桥不好的,不过桥不好的很少,今年过完年修过几块全是一个毛病,南桥 ...

这位兄弟,说清楚一点呀,南桥边上的822可是有5个822排阻呢

网友:
用示波器查查BIOS有没有收到CPU发出的寻址指令,有收到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