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桥坏了吗?

楼主(2014-03-02):
今天接修一台THINKPAD E430不触发,进水机EC部分腐蚀严重,进了粥,貌似还是大米绿豆粥,看图纸,在图纸43页上找到了上电时序
当查到SLP_S4#的时候发现EC127脚PW_SLP_S4#电压为0,他与桥的H4相连,当翘起127脚时,芯片127脚有3.3V,焊盘127脚无电压,是桥坏了吗

求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
没有  查桥发出slp_s4的工作条件

网友:
127脚应为低电平开启的啊 有可能是IO坏

网友:
弱弱问一句E430的BIOS电池在什么地方?我为何没有找到?

网友A:
不会是因为没有BIOS电池造成的不触发吧

网友:
嗯2楼说的有道理,找个EC换下再说

网友:
SLP_S5#点开关后为3.3v,这个也是低电平开启的,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要看进水的地方,实在不行,先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因为没有BIOS电池造成的不触发吧

一个见习修客你问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不用BIOS电池的确不触发

网友:
同意以上,ec的问题

网友:
EC是什么??求解

网友:
没条件的就先动EC,有条件的就去做桥,一般腐蚀太严重的直接放弃了,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的

网友:
z看看EC的条件满足没 自身复位 时钟晶振 还有EC给南桥的上电信号

网友:
修好了  换了EC上电亮机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好多是电阻坏,但查起来会弄死人.实在无聊
就慢慢查吧.简单点就先换I0再换南桥

网友:
上电部分时序为(大部分广达主板),ec收到开关的高低高跳变,EC再发给南桥,南桥收到高低高跳变后,发出S3,S5给EC,前提是南桥的待机部分是OK的,不然是不会发出S3,S5给EC的,你可以打一下RSMRST#,反正挑起来了127脚,那你就打焊盘的阻值

网友:
如果EC发出了Powerbtn#和EC RSMST# 桥正常就该返回SLP S3#和S5# ,唤醒休眠开启内存和其他电压,如果内有SLP S3 S4 S5你要排除是EC拉低的 就直接检查桥的待机和 32.768MHZ晶振 如果都正常就换桥

网友:
量对地 阻值吧

网友(2014-11-13):
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