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定是哪一个DDR 1代颗粒损坏(用的软件是RST)

楼主(2014-03-02):
本人有一根512M的锐邦牌双面DDR 1代内存,上面的标识为“512MB DDR 400MHZ,REB32Q8L2NG PC3200  CL=3”,颗粒型号是SAMSUNG 404    K4H560438E - TCB0,原先能正常使用,但放置了一段时间后,不能正常使用了,出现蓝屏。使用RST软件,分别用128M、256M、512M的单面母条和1G的双面母条带这根坏的512M测试,显示的错误不同,详见下图。
请帮忙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或哪几个颗粒损坏了(每根母条用RST测试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也能搞??

网友:
不用好的代,你用有问题的测就行了。

网友:
确实可以搞的。。。换掉坏的内存颗粒。。。。以前也看到有人搞两条512,搞成一条1G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想问的是:到底是哪一个或哪几个颗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