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无待机 通病

楼主(2014-03-02):
联想B460  来时无待机    后来查了是BIOS通病  刷 BIOS 直接OK 亮了

网友:
问版号多少 ,我也在找BIOS

网友(2014-04-06):
我的也是不触发  下了好多个bios 都不行 不开机

网友(2014-05-17):
我的也是不触发。

网友:
这个没见过,修460真不少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开始还以为先有3.5V

网友(2016-11-22):
B460也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
收藏一下希望下次能够用到

网友A:
是 EC BIOS   ,不加电 只能刷EC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EC BIOS   ,不加电 只能刷EC BIOS

哦,先查一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B(2017-02-16):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情况,我论坛里刷了四个BIO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情况,我论坛里刷了四个BIOS才行

是不是刷的bios版号不对应啊,才导致刷4个bios才好?

网友:
楼主bios呢 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