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 4870 火钻 求助

楼主(2014-03-02):
这几天搞这卡,现象是档2B,用PCI显卡点亮机器起系统能认出来4870,但驱动不上。测得核心供电 1.3 显存供电1.62,此卡晶振不起振,一看是有源晶振,1脚2.5V,4脚1.9V,3脚无电压,用示波器测量也没有波型输出,由于平时修显卡很少,没有什么经验,想请教一下此卡是GPU坏了吗? 已经重植过GPU没有效果,晶振是100MHZ的也换过,BIOS也刷过现象还是一样,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几乎无修复可能

网友A:
为什么无修复可能呢? 是GPU芯片挂了吗

网友B:
很难说的。。。lz的显卡还能亮机么?。。我的6850.。。还黑屏。。。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GPU坏了也可以去换一个GPU ,不过看你需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难说的。。。lz的显卡还能亮机么?。。我的6850.。。还黑屏。。。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GPU坏了也可以 ...

不亮机。档2B,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GPU坏了,测量无明显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亮机。档2B,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GPU坏了,测量无明显短路

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看看。。。。我前几天去询问一些大神。。。给我的答复居然是才几百的卡。。。不用修了。直接换吧。。。。我就晕了。。。。。。GPU的对地的电阻是多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看看。。。。我前几天去询问一些大神。。。给我的答复居然是才几百的卡。。。不用修了 ...

各路供电都正常 GPU对地基本是0,但我看过以前的帖子,也是这卡,GPU供电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路供电都正常 GPU对地基本是0,但我看过以前的帖子,也是这卡,GPU供电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对地电阻正常 GPU应该就没有坏的。。。。。只是看看供电那块了

网友:
供电也正常 1.3V 显存 1.62,郁闷了 搞一天了 放弃算了

网友(点评):
这卡如果说两个GPU全是好的话,你先量一下两块GPU的显存值,值是9欧 8欧一样子,如果说是0的一端就挂彩了,。如果说是2B 2R这类说明GPU好的可能有百分之80 修这种问题只要GPU没有坏,板没有断线,还是可以修好

网友C:
看错了,以为是4870X2 这种卡2B 2R 总来说GPU坏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像这种卡如果说GPU下没有掉点断线,基本上是可以修好  这种问题如共电排除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显存和GPU之间的通线问题,怎么解决通线问题,一般人可能真不小得怎么解决,深一点的不是小白可能全知道,所以就不接下来说了

老刘我给你说 这卡我也有一张,2R不过,到现在都没修过 修了1年多 悲剧,这个卡 到了2R不过 修好的可能性很低虽然能修好,但是运气成本很大,需要把很多问题全部一个个试一试,试到最后还

网友D:
耦合电容对地打阻正常不啊?不正常就换下耦合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就不要搞了

网友E:
打A B两面的32个 细线体值,正常阻值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短路就扔了吧,如果无穷大,就加焊GPU。都正常,检查一下 A11  A12 A13 时钟和复位。再检查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以为是4870X2 这种卡2B 2R 总来说GPU坏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像这种卡如果说GPU下没有掉点断线,基本上 ...

谢谢提醒 刚量了下 核心供电对地4欧,显存供电对了22偶,至于显存到GPU下边的AD线没有一个一个去量 有时间我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耦合电容对地打阻正常不啊?不正常就换下耦合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就不要搞了

这个肯定打过了 全正常 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A B两面的32个 细线体值,正常阻值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短路就扔了吧,如果无穷大,就加焊GPU。都正常, ...

阻值全正常,GPU已经重植过,时钟和复位也正常

网友:
经过再次拆下GPU,测试GPU下方焊点到显存AD线,全正常 对地425,没有短路和开路现象,由于之前BIOS是在http://www.techpowerup.com/这网站下载,仔细研究发现这网站提供的迪兰4870和我的不一样,它提供的是数字供电那种4870,所以想求 一原厂BIOS,希望大神发一个给我 谢谢

网友(点评):
拆去GPU测量的是啥?PCB上的焊点还是GPU上的点位?这些点位每边都有300多个呢,如此折腾,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无修复可能呢? 是GPU芯片挂了吗

算了,我还是告诉你怎么样去修这种卡,2R 2B一般来说,我一般不会说;特别是小白,看你费这大的劲。。这种卡如果说是2R 2B像这类,先不要去修GPU,先用软件带卡测试,是否能测试出来,如果说能正常测试出来,如果发现显存报错 显存坏了, 就换。 换了还是这样,那么你就量显存角位,,,如果说是测试不出来,那么就是共电问题,,要从那里下手呢,,先从显卡外观,及是否有掉件,,几个基础共电是否正常,特别是3,3V那一些三极管转换的,还有除去GPU 显存共电,量从12V转上的1,3V 转出的1,3V 1。1V 转GPU相关转到GPU信号,起动这个IC输出共电信号,不是通过IC共GPU共电,从时钟起来的,主板起来的那一条,,几条3,3V也是从那里转换共推动BIOS IC等等,这只是说测试软件给你的维修方向,不一定我说的就是准的,百分百的,但是修这种是要有维修方向  ,。晶振这一些也会造成2R 2B这类但是呢这种坏的可能性也是很少,多是半好半坏情况下,如果说你自己折了,GPU换了GPU 晶振这一些,有一些可能是你自己造成问题越来越多,像你这个显卡我修过,也修好,同样是2B 2R   像这种,为啥会卡在那里,是因为读取不到BIOS文件,为啥读不了,为啥。。。显存坏也要2R 2B  晶振坏也会     先说显存坏为啥要2R 2B  显存坏是显卡要读BIOS要读取显卡容量根显存验证如果说坏了,容量就不对,他就会卡在那里不过,,晶振坏会这样。这我就不说了,晶振是么作用,玩电子元件的也懂,同时晶振不共电  晶振一角无限大无阻值,,这一些都是晶振的一方面问题,,共电问题,我就不说明了,因为大的共电就那显存于核心 。小的共电是特别多,但是这一些对显卡解析深的,基本上都会去量,,。像楼主GPU都拆过换过,显存GPU全量过,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共电和显存到底是否存在问题,,你要查还是用软件一步步来吧,2R 2B脱焊的可能也是有,但是楼主的做法以否定了,所以没有必要去说脱焊,植珠这类傻B说法了 脱焊也会2B 2R 楼主的可能不会,GPU 从装没有装好也会。。所以得有维修方向

网友:
找对法子就能修,维修要一步步排除个项基本程序 流程在来动GPU 共电量好,在用软件测试肯定维修范围。。 如果说是听谁说这个问题是怎么修了的,他是这样的换个电阻,就好了,也许是对的,但是你的卡不一定就和他的卡正壮一样,坏的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电阻  显存坏,GPU问题,也许会和他电阻坏的正壮一样。,你要知道是到底谁有问题,你就得一步步排除。。也不要听人烂说,要一步步查找在下手,是不是他那样的问题,一样的地方就要你先去一步步测量才知道有根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