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SE 开机问题

楼主(2014-03-02):
各位,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华硕P5B-SE能正常开机,不接所有设备,开机后到LOGO就不动了,要是按DEL 刚回来下图这个画面就不动了,请问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刷过BIOS ,换过晶振。
华硕

网友:
南桥有可以坏了

网友:
检查外设,当机时量一下主芯片的电压

网友:
外设外设!检查外设!

网友:
档LOGO时,诊断卡如果是3C代码,就摘掉声卡吧

网友:
有可能是SB坏了

网友:
我遇到上电池挡LOGO的,不上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