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修复A45V

楼主(2014-03-02):
今天遇到一台A45V,电流是上到1.2再到0.9,刚开始我以为是显卡问题,因为大小写灯A一直不亮,然后硬盘灯闪了几下就不 闪了,我就又换内存,又检修很多次,确定是主板问题了,但是被我同事拆开小后盖后过了5分钟 ,短接COMS放电,马上就显示了    一切正常 。。。        我也觉得奇怪啊,还没遇到过,求解释。。。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瞎猫遇到死耗子了吧,这个都只能算运气吧

网友A:
南桥内部程序错误,导致自检不过,放电起到了复位南桥内部设置

网友B:
呵呵。。。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可以有的

你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可以有的

还有那种不触发的,似乎也是一放电就好,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那种不触发,一放电就好,怎么回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内部程序错误,导致自检不过,放电起到了复位南桥内部设置

恩 ,还有的笔记本不触发一放电就好,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那种不触发一放点就开机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程序乱了

网友:
只能这样分析了,对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个别主板是有的。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网友:
都遇到过,不需要去解释

网友:
这个修好了 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