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RST# 维修

楼主(2014-03-02):
RTCRST# 维修      电池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  后     加  一个    {20K 的电阻}      和电容 延时产生RTCRST#   .我修到的本 的故障 就是这个20K 的电阻之前的电压时3v 之后的电压时1.9V ,更换电阻后还是1.9V .有镊子短接两脚就可以开机了。感觉像是 人为做了个复位。电阻原值代换上还不行 怎么办呢?  后来换了个10k 的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是不是南桥坏了呢?但是用镊子短接20K电阻 就争产开机了。该怎么修?

网友:
南桥不良。有修过一台这样的现象的。你还可以用表笔点南桥32.768的一个脚.再按开关也是可以触发的。加焊没用。只能直接换了.

网友(2014-11-10):
1.9V的电压进的是南桥的话,估计被南桥拉低。换桥吧。

网友:
那你查和20千欧连接的延时电容没,更换个 或直接把电容拔掉也行    这个电容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