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C11T花屏,显卡,显存重直球现象依旧

楼主(2014-03-02):
今天接到一台SONY的SVE151C11T,内外都花屏,重置显卡,显存。还是一样,怀疑是显存问题,K4W2G1646C-HC11.现在手上有K4W2G1646C-HC12的,谁知道这两个型号同用吗

网友:
直接换芯片了

网友A:
如果是坏了的话,重做会陷入死循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坏了的话,重做会陷入死循环的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还有就是。。。。显卡门的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
是不是板块发错了啊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没修好,换板子了

网友:
一般焊下  不好就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