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4-03-02):
前两天接了一台三星R18的本,不接硬盘正常,接上硬盘不显示,硬盘供电也没有拉低,请高手指点

网友:
R18容易出现当LOGO画面,一般回焊南桥能够解决,你回焊看看呢。

网友:
清理散热 然后做桥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加焊南桥行不行呀?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是不是就是硬盘的问题啊?有没有换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