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R410的机子,过了LOGO就见光标一直闪

楼主(2014-03-02):
如题,过了LOGO就只有光标在闪,BIOS进的去,而PE却进不去。已经确定不是U盘启动的问题了。请问该如何解决这问题呢,急急急。!!!

网友:
在你确定外接设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刷下BIOS试试,在BIOS里面看得到硬盘吗?

网友:
你可以进DOS命令吗?

网友:
楼主刷BIOS,肯定会好的

网友:
以前我有一个三星的刷BIOS OK,这款机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楼主刷BIOS没啊

网友:
刷bios不行。只能加焊显卡。是集显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