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LA47的板号,关机后变成重启,求解决

楼主(2014-03-02):
之前客户拿来是电池不充电,经排查是PR4006阻值变大,导到AC_IN达不到电压,换了就好了,可以充电,但是蛋疼的是,拷机几小时后正常,关机。发现过三秒机器自动启动了,用电池,适配器都这样。长按开关五秒可以关住不重启。时间太紧,来不及细查,不知道有没有兄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找不到相同的BIOS没法刷。。。LA47的图纸奉上。

补充内容 (2014-3-3 09:58):
此问题已经完美修复。。来点分公布答案 ,,呵呵

Wistron LA47.zip

网友A:
查下网卡的唤醒信号!

网友(点评):
PCIE_WAKE#这个脚由网卡的28脚发出,待机时没有,开机时0.22,开机没有变化,强制关机后,三秒后电压0V

网友:
这段话不知道啥意思,还没来得及翻

网友:
bios放一下电   PCIE_WAKE#正常应该高电平吧

网友:
BIOS吧  这机器BIOS爱坏

网友:
这个信号正常应该为高,WAKE唤醒的意思,WAKE#也就是低电平就唤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网卡的唤醒信号!

电压不对,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
这个不就是网卡唤醒吗

网友:
是换了网卡就好了吗

网友:
网卡唤醒信号被拉低,所以,一直唤醒状态。。所以重启。。

网友:
原来是Pcie_wake#惹的祸啊,碰到过s3 不正常导致关不上机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状态不对哦

网友:
啥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过 BIOS 电池问题的!电池放下电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