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触点后不认硬盘怎么办?

楼主(2014-03-02):
7200.10    160G硬盘检测c7警告读盘慢,清理接口无效果。可气的是拆开线路板清理触点装上后马达正常转动但是不显示硬盘了,换了一个一样的板子把8脚芯片也倒换过去也是不认硬盘。各位大哥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对硬盘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别乱拆开呀!

网友:
换个好盘试试

网友:
只是拆了线路板子清理一下啊。没这么严重吧?

网友:
这是明显的固件门硬盘,有工具的话应该很容易的,按修固件门的步骤即可修复。

网友A:
上面的别乱说固件门是.11开始才有的到。12的厚盘都有固件门问题涵盖了笔记本和监控盘和服务器盘部分,楼主你这个盘如果不认盘的话你听一下硬盘的磁头有没有复位的声音有的话证明盘的读写基本应该是在正常范围,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要检查一下你搞硬盘的接口时候有没有搞弯针这个问题了很多时候就有这些问题,有时人以为自己绝对没问题太自信导致出错是绝对有的。如果检查过还是不行的话估计应该是硬盘的固件部分有问题可能是ata模块出问题了需要用工具重新回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别乱说固件门是.11开始才有的到。12的厚盘都有固件门问题涵盖了笔记本和监控盘和服务器盘部分,楼主 ...

能听到磁头声音但不是敲盘。硬盘是串口的怎么弯针呢?模块坏的话换了一块同型号的硬盘板子问题一样(固件芯片也换过去了)。还有别的解救方法吗?

网友C:
确实有些蹊跷,看看是不是板没有装正。
还有看看指令信息是什么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些蹊跷,看看是不是板没有装正。
还有看看指令信息是什么提示。

就怕没装正我也反复重装了不下7次了,装一次试一次不管用。指令信息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听到磁头声音但不是敲盘。硬盘是串口的怎么弯针呢?模块坏的话换了一块同型号的硬盘板子问题一样(固件 ...

我说的弯针不是你硬盘接数据线的那个是磁头链接电路板那个弯针,还有模块坏掉的话你换板是没用的因为希捷一般这个样子是固件里面的ata模块出问题你换一百张板也不管用明白不,固件是在盘片上的不在电路板的你要修这个盘必须要有com线和通刷固件然后找个stc5.13链接硬盘回刷好固件这样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弯针不是你硬盘接数据线的那个是磁头链接电路板那个弯针,还有模块坏掉的话你换板是没用的因为希捷 ...

这个解释在理。可惜了没工具看来只能做垃圾品了。

网友:
估计是磁头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拆装电路板时有静电导致数据发生改变,致使硬盘读取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