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 维修联想Y460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3-02):
接来客户送修联想Y460 I3 双显卡 开机外接显示屏不显,看电流已经过了显卡。客户介绍之前故障为时间长黑屏到现在不能用了才送修的。下面拆机送上维修过程!
看论坛都说是显卡问题 也有说BIOS问题,楼主先刷BIOS。
刷BIOS无果 开始做显卡

做显卡之后还是外接显屏不显 这是楼主依然坚信显卡 据说屏蔽独显可以用集显显示 楼主外接进BIOS把集显屏蔽掉 开机还是不显示。这是准备断集显电压。不忍心还是平静一下紧张的心情侧一下屏接口吧。

最后果断把Q12 D S相连 3.3正常输出给屏供电下面接上屏看一下

呵呵 此机修复 往往都是忘了小细节而走弯路,楼主从事笔记本维修六个月技术得来不易付出也是更多。请大家别喷。顺手给点分呗。

呵呵,不错哦,6个月BIOS,BGA,看图纸全通了,

网友:
楼主说错了 是进BIOS屏蔽独显 断开独显电压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吗

网友:
断开R188 15V对地无穷大

网友B:
不是说外接不显吗?如何进BIOS屏蔽独显啊?还是接显示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啊

网友C:
楼主有地方说错了吧,如果没15V,Y460别的电压也不会出呀。如果只是屏的15V没过来。可以飞15V。没必要短接供电管。

网友:
楼主修的是外接不显示吗,还是内不显示啊,是怎么进BIOS的,不明白!!!

网友D:
楼主说 lcdvcc为低. 应该是3.3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外接不显吗?如何进BIOS屏蔽独显啊?还是接显示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啊

接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地方说错了吧,如果没15V,Y460别的电压也不会出呀。如果只是屏的15V没过来。可以飞15V。没必要短接供 ...

15V是待机芯片自举而来 其他15V正常 此处15V对地阻止无穷大 飞15V楼主也想过的 但是没找到最近的距离以免以后清尘照成不必要麻烦 所以将供电管短接 因为LCDVCC是S0电压出来之后形成 开启屏电压的信号和S0电压基本同步 所以相连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 lcdvcc为低. 应该是3.3v么

对 开启信号正常的话应该是3.3屏供电

网友:
细节打败爱情 细节打败一切呀!

网友:
直接相连除了电压不受控,其他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图纸拿出来分享下更好

网友:
呵呵~~~绣出来就好~~~~知识说的时候有些问题~~~~应该改是外接显示~~内屏不亮不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都不显示吧~~~呵呵

网友:
机子修好了就好了啊

网友:
不错 比我厉害多了;额

网友E:
应该是显卡,用风枪扫一下 开机看看。 不行刷BIOS   这机器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吗 !!!!

网友:
维修的很好,总结的也不错

网友F:
楼主好强大,6个月就这水平了,请问有啥诀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强大,6个月就这水平了,请问有啥诀窍

多付出什么都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付出什么都有了

你是我见过学的最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我见过学的最快的了

呵呵 谢谢

网友(2014-04-09):
焊油放太多了吧   思路还是很好的

网友H(2014-05-11):
我遇到的是  进系统黑屏   也没人能说的很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唯一看到的还是弄了半天说是显存问题的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的   不装显卡驱动是好的装了就进系统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的是  进系统黑屏   也没人能说的很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唯一看到的还是弄了半天说是显存问题的还不 ...

把集显拆掉

网友:
学习了,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屏供电LVDD没有出来,那位什么外接也不显?

网友:
我已经修好了  是  显卡电路问题  主要问题在PQ88管子上

网友:
我了个篮子  你学 6个月?要不吹牛B要不灌水 别把别人的东西搞上来

网友:
楼主老牛了,6个月会这么多。你师傅是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卡,用风枪扫一下 开机看看。 不行刷BIOS   这机器就这两个问题。

别人都修好了是屏供电问题,关显卡什么事

网友:
六个月就这么厉害  佩服!

网友:
我有个Y460也是在显卡这里不显,供电,时钟都正常,,显卡也换了,还是不显,最后退了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不错,应该学习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吗
思路还清晰?楼主表达的清楚吗?

网友:
建议楼主把贴子重新编辑一下,表达错误的地方修改一下。读了数遍才基本领悟你的意思。

网友:
外接能测试好 尽量不要去动显卡

网友:
真的 假的? 显卡已经发出 屏幕开启信号了?

网友(2017-09-28):
楼主辛苦了 图片清晰 文字表达明确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