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不出待机电压 高手进来

楼主(2014-03-02):
修纳闷的一个本,居然一天都没搞出来。。。。只有来迅维求助大家了。。。路过的捧个人场  知道的伸个援手哈。。。多谢多谢。
    正题  接手一抬戴尔M5010,客户说开不开机,测试5A大短,一看 好修。  拆开就心凉了 二修 或者三修了。。测公共点短路,5V短路。公共点秒了,MOS穿了。5V 拆掉USB转换电压  变成70欧姆了对地 ,感觉不对 又拆掉VTT内存供电  正常了  400+  问题来了。。。换上51125待机芯片  微短,没待机,3,5V全无。测得
51125的VIN,19V正常 。。。。
13角开启正常   7V左右  。。。。。
3角REF正常   2V 。。。。
4角TON    连接REF的   2V正常。。。
8角。17角VREG的3,5V线性电压正常。。。。
9角。22角的4.7欧姆的电阻正常,升压电容正常 。没短路,没缺件,阻值没问题没断线
。。
1,6角的小开启没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看51125的芯片图纸应该是对的电阻直接接地。就等于开启。
5角,2角。相连的取样电阻正常,没断线。
问题是,3V的升压电容没电压,两端都没电压
费解。。。5V的升压电容就有4.5v左右的电压。换了个芯片。   无解。。。换了个升压电容。。无解。。3V电感对地阻值350+!
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接恒流源会5A大电流  好像是芯片直接保护了。求解啊!!!

疑问1:为何3V的升压电容两端没电压!  为何不出待机?后级问题?

嗷~~~有大神。求助。。。解小弟迷惑。

    求指点一二,令其茅舍顿开。感激涕零~~

网友A:
你去查询EC那边  3v_5v_EN, 那边有信号是开启1脚和6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询EC那边  3v_5v_EN, 那边有信号是开启1脚和6脚的,

第一  按51125芯片的图纸看  1,6 角没电压是正常的  ,通过电阻下拉接地就ok  其次
EC这的电压正常  3.3V  PQ4601   的控制极3V_5V_EN  是3,3V

网友:
楼主修好的话讲一下,条件基本满足,个人考虑会不会是夹层问题?好奇!!!

网友A:
PQ601要导通, pu4606两个MOS要截止, 你检测那两个电阻坏了没有?(PR4601 PR46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01要导通, pu4606两个MOS要截止, 你检测那两个电阻坏了没有?(PR4601 PR4603)

恩  测了 准确的127K   。。修了一天  几乎能查的都查了。没思路了  芯片换了3个了   会不会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A:
晕,我以为你确定是前级有问题, 你没3V 5V的电感给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以为你确定是前级有问题, 你没3V 5V的电感给翘起来,

我都没翘   3V电感得对地阻值350左右  5V电感得对地阻值450左右  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样的话,我只能怀疑你待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我只能怀疑你待机芯片有问题。

唉。。。。。我换了三个了。新的还是拆机的都试了  所以没思路了。。。

网友:
你看哈EC 带程序没有

网友:
3v升压电容没电压   肯定不对啊   这个升压电容非常容易导致不出电压   升压电容前面有保险看下断了吗
还有吧3v 5v的升压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怀疑层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