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的检修

楼主(2014-03-02):
GA-81RX主板不过内存 诊断只跑C1--E1然后再C1--E1之后就一直停在E1了,换个内存问题依旧。

于是查内存供电

应该是正常的。

不过这个0.06v的地方应该是5v才对吧?(问题1)

是不是场管坏了Q64?

然后我有查了内存负载供电

这个第4脚才有0.05v的电压应该是1.3v才对吧 (问题二),所以我怀疑是芯片坏了  RT9173-CS。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呢?(问题三)
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问   供货商

网友:
还以为0.6V,你修好了,那个低电平开机是对的。NPN三极管,高低平,将电压拉低,再控制另一只三极管。

网友:
管子没坏,看来是芯片坏了,可以偿试把3 4脚短接看

网友:
SLP_S5控制q72的导通,当2脚为高电平(>=0.7V)导通,3脚低电平,同时拉低q64的控制极G,q64截止,产生EN

网友:
就是VTT的问题了,换9173吧

网友:
可以用W83310替换

网友:
0.6是正确的

网友:
5楼说的正确

网友:
2.5vstr 电压低了才2.09,正常应该是2.5v左右,电阻分压一半得到1.04v是对的,看来不关那个芯片的事情

网友:
换产生2.5v的mos管或电源ic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内存电压没有出来吗

网友:
技嘉板,有通病

网友:
内存负载芯片基本都可以替换的

网友:
没看懂 被楼主给我绕晕了  直接量电压 不就完了  电压不对往前查  感觉楼主表达的很累  也许是我理解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