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平板电脑A918屏幕点亮时无声,关屏幕时有声音

楼主(2014-03-02):
方正平板电脑A918屏幕点亮时无声,关屏幕时有声音;我把HDMI座拆了,包括三个.05V4(10脚的)拆了,试了一会好一阵,后来又是没声音了,一按屏关,声音就有了,怎么办,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有没有外接试一下

网友:
这问题还真少见 因该是电路有关吧

网友B:
无声音跟拆HDMI接口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外接试一下

外接耳机试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声音跟拆HDMI接口没什么关系吧?

我就是在百度度了一下,给的回答是卸HDMI有可能得,我就试了下,结果只能用一会,不能根治,我认为是切换电路方面问题,就象笔记本里的三态门,不过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找声卡芯片打波

网友(2014-04-01):
换HDMI接口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