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不亮机

楼主(2014-03-02):
隔壁卖电脑的给熟人的HP 4411S装系统,因为U盘没有引导起来说是就重启了下,但悲剧发生了,不亮机了,他弄了内存什么的说什么也不亮了,于是就慌神了就拿过来给我看看,我说这样怪的问题啊,估计不太好修,留机开始修,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一路跑了上去跑到1.12又掉到了0.95,换了个内存一样的问题,拆下还是一样,感觉不该的啊,于是拆机,这款是INTEL的排除了北桥虚汗什么的,是显卡的问题?于是用风枪吹了会,上店一样,初步排除也不是显卡的问题,重启了一下就不亮机了问题应该不太大,难道是BIOS? 上到咱们求死扶伤的迅维下载了一个刷上了,上电把,电流一路飙升跳变了一下又上去了,看到这里心里小小激动一下,几秒后终于出现了HP的画面,至此此问题解决,装机测试收钱。  问题不复杂,给童鞋们个参考把

网友:
这还是怪问题 这钱赚的容易

网友:
BIOS可以解决?大开眼界

网友:
本本的bios程序真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时候强制关机的不开机的遇到好多了,大部分都是刷BIOS开机的

网友:
hp机器 bios坏的比较多 楼主定力深厚 没干显卡 庆幸呀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BIOS,显卡供电

网友A:
INTEL的就可以排除虚焊???

网友B:
看来要购置一块编程器了!到迅维的淘宝上去瞧瞧 !

网友:
HP主板很多BIOS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就可以排除虚焊???

INTEL的不容易虚汗,主要是这个本坏的比较蹊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购置一块编程器了!到迅维的淘宝上去瞧瞧 !

不用买太好的,我用的是TL866CS,基本上芯片都支持,刷写的速度也很快,200多块钱

网友:
HP的机器确实BIOS坏的较多,大家要注意呀。有时拆机就不亮机了

网友:
HP的板好多怪问题都是和BIOS有关,修多就知 了

网友:
下次修HP的机器,要多注意BIOS了!

网友:
BIOS真的创造了很多维修神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买太好的,我用的是TL866CS,基本上芯片都支持,刷写的速度也很快,200多块钱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这种机子BIOS坏的到是很少,

网友:
我修好几台了 都桥问题

网友(2014-11-12):
HP 高档机器不要轻易刷BIOS,或者刷BIOS记得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