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版号la-6759

楼主(2014-03-02):
今天接到了一台g470的电脑  查上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    拆下来一看  发现pq301和pq302 烧糊了  因为之前这个板子应该在其他地方修   有焊接痕迹  不多说了  将其换了 发现 pq302后继有短路现象  2话不说 利用烧机法 将其找出     插上电源 电流跑0.4几吧   发现ec930 发烫 测量下发现 3v后继短路了 拆了ec后 故障排除 换了新的后 3v 5v 出来了  但出现新的问题  就是不触发   ec的供电 复位 接地 acin  lidsw 都有 当然时钟咱没有办法测量 因为没有示波器  按开关ON/OFF#有高低高跳变 EC117脚 PBTN_OUT# 一直为高电平3.3 无跳变 100脚rsmrst 没有电压 待机0.017  刷了bios  也换了pch 故障依旧  郁闷啊  按照仁宝的 rsmrst 应该在待机情况下为高电平   为此郁闷    有没有大神帮助一下呢  当然 pch的供电时钟 和rtc复位  哥们没法测   因为连个标号都没有 都不知道那对那...

网友:
我没到那水平,不好评论,支持一下

网友:
不好说是不是后级有大电流的原因  还是?

网友:
100脚rsmrst 没有电压?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

网友:
不好评论,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