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楼主(2014-03-02):
今天修了两台M5010的机器,一台是用用就黑屏,加焊北桥就OK了。另外一台是开机花屏,加焊了一下北桥问题解决了
黑屏

网友:
好简洁啊 全面干净加10分

网友:
北桥加根热管后会不会稳定呢

网友:
太笼统了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m501r-m5010AMD集显的图纸

网友:
估计过几天就会返修了

网友:
好简洁啊 全面干净加

网友:
DELLM5010北桥是通病啊

网友:
不是吧我的花屏是加焊显卡好的,如果不过U应该才是北桥的问题吧 这种北桥换太多了0752001

网友:
楼主无私精神值得学习,楼主辛苦啦!

网友(2014-04-03):
正好碰到个。 BG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