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掉电维修OK

楼主(2014-03-02):
今天接到美女拿来一台东芝L510 版号:6050A2303101  红色 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三代内存,故障为掉电,心喜.........,还以为又捡到个啪啪了(便宜)把客户打法走之后马上拆机二话不说直接把NEC换成6个330uf电容    哈哈。。。笑了几声 换得这么漂亮,美女要是看到都高兴,有自信滴把机子装起来插上电源,八嘎。。。。。。。亚麻的,,,怎么会这样  ,,加电到0.35掉电重启    进四退三 如此反复也,,,,尼玛这是什么情况,这下笑不起来了,又蛋疼滴把机子拆开 检测各个大供电 都正常 ,,,心想 可能不是缺供电  是缺PWGOOD  测量U6961  TPS51620 第31脚 3.3V正常。。。。这都有 怎么会这里掉电呢?????抓狂了两下又开始慢慢测板子上的各大小电感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L18电压不正常 心里又是一阵热喜。。。。找到问题根源就好办,在料板上找一颗同样的管子换了之后 。闪亮的logo出现。 此机修复,在此要感谢饼哥在24期19-21课详细的讲解。也感谢迅维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祝迅维蒸蒸日上。23:08了 睡觉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还是美女的机子修的比较有激情哦
同意楼主!

网友A:
换电容怎么整成掉电了

麻烦你看清楚再说话啊~。。不要盲目灌水

网友(2014-04-02):
要发帖子就说的详细点,L18是那的电压。
总线供电吗?

网友(2014-03-02):
看来,修好了,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吧,供那里电压,多少V?

网友:
给你讲了什么这么爽?

网友:
修好了,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吧,供那里电压,多少V

网友:
总线供电吗?

网友:
很好哦,思路清晰

网友B:
L18是什么电压也不说吗

网友:
L18是什么电压

网友:
碰过一次东芝显卡板上的供电出不来,修了N久

网友C:
楼猪,你在换好短路的管子后没把NEC换回去看看还掉不掉电?虽然都知道东芝有这个通病,但是这是NEC的问题,还是短路管子造成的。如果是NEC的问题,那为毛换上6个330后怎么就短路了呢?

网友:
L18测量电压是多少不正常?修好后电压多少?请指教下

网友:
楼主应该顺便把美女的相片发一张上来。

网友:
把什么供电的管子换了就把美女的电脑啪啪了?

网友:
L18的电压是什么电压,引起掉电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L18那个测量电压。

网友D:
后面的故障是楼主自己造成的吧

网友(点评):
掉电,是有电压不对引起电路保护了。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
不错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18是什么电压也不说吗

桥供电+vcc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故障是楼主自己造成的吧

不是的·。。。请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猪,你在换好短路的管子后没把NEC换回去看看还掉不掉电?虽然都知道东芝有这个通病,但是这是NEC的问题, ...

哎   ,,,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  不能怪你

网友:
楼主解决的很快啊,话说笔记本cpu底座背面只要有NEC大电容的,掉电的都是那个在搞鬼啊,修了很多次都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18是什么电压也不说吗

好,下次发帖记得说清楚啊,你看多少人在问呢,给你加分先

网友:
本人修机也是有大电容就先干掉

网友:
细心的楼主啊

网友:
要是我就蒙圈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L18应该是1.2V转换后的电压的吧,我修过不少北桥1。2V后继出问题。说错勿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换了6个电容要掉电 但是后来我取了两个后 就正常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种机器修的少,下回有主意一下!

网友:
什么坏了啊哪个部位电压不正常?

网友:
芯片发烫还是电感对地短路呢

网友:
楼主换的电容
够板正

网友:
看到美女就是有动力啊,哈哈,下次修机都能修出个老婆来都有可能,嘻嘻。

网友:
楼主这题做的,太不详细了,可以说的现清楚点。

网友:
看以后有没有机会碰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电容,好少全换的

网友:
是CPU 背部电容吧

网友:
看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楼主能够配上图纸一并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没看到很详细的东西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下次发帖记得说清楚啊,你看多少人在问呢,给你加分先
谢谢,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L18电压不正是欠压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说23的副班呀!
PL18电感没电压 你就换管呀 哈哈 你倒是修好了 也不说清楚我们新手看不懂呀

网友:
L18没电压引起掉电

网友:
本来应该不是NEC的问题的,是没有1.8V引起的掉电,不过换了小电容更保险

网友:
关键是结果修好就行了,能收钱了啊

网友:
什么电压没出来啊?没说出来。

网友:
就是机子修好了,美女的图片也应该传上来我们看看有多美

网友:
L18那个位置应该和CPU有关,可能是VCCP啥的

网友:
下次发帖记得说清楚啊

网友:
桥供电不足引起掉电

网友:
*脏话* 焊的也太漂亮了啊 都像你这么干 你1天能修几台本

网友:
楼主太幽默了,看你的帖子情不自禁的笑了出来,嗦嘎,咦隔。

网友:
人才、那个电感是什么供电的呢

网友:
平时换了大电容都会好了,想不到LZ遇到的有点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怎么整成掉电了
故障送修就是掉电,换了大电容依旧掉电,最终是桥供电对地了……

网友:
楼主 是不是有正常的波形 里面夹着杂波呢

网友:
哥们,谢谢你分享的经验,但是你说的那么简洁,我想确实会有很新人没明白,所以希望下次能尽量详细些,比如说电感的电压不正常,你后面换了什么管等,照顾下新人…………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通病解决了再整真正的故障

网友:
楼主是不是厦门优企电脑店的老板?

网友:
不正常是不出电压还是,不够呢?

网友:
修得很不错呀,厉害。

网友:
是VCCP的上管坏了吗/

网友:
掉、电,有点不好修呀啊

网友:
L18楼主怎么判断的啊,是抓波波吗,

网友:
掉电的要先抓一下电压

网友:
桥供电加总线供电

网友:
掉电怎么会没总线供电

网友:
掉电肯定是启动到某一级电压供不上造成的,从时序看还没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