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4-03-02):
       手上有一台hp v3000,不定时暗屏,起先以为灯管问题,换了之后故障依旧,暗屏的时候测量高压条电压1,2为0V,3为3.3v,4为3.1v,5,6为19v。这么看应该主板工作正常,现在只能怀疑高压条了,是不是得定个新的试试。大家有没有遇到高压条不良导致不定时的暗屏。大家踊跃发言了!谢谢!

网友A:
改通用高压板嘛。当然前提是你灯管换的没问题的前提下,还有个简单的方法,随便找个碎屏灯管好的就行,直接接你这个高压板,看看,会不会灭,如果灭了。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通用高压板嘛。当然前提是你灯管换的没问题的前提下,还有个简单的方法,随便找个碎屏灯管好的就行,直接 ...

通用的不太敢用,本来换灯管之前我就想用通用的点的,用分压电阻做的开启可adj亮度调节,可是被我一个失误,灯管没插紧还是防静电垫子的关系,打了下火,后来测试就是一亮即灭的。所以没在用了。我想网上买原装10块左右的试试。

网友:
10块左右的是原装的吗

网友:
嗯,供电,开启,亮度,地。基本高压板就这几个重点,对了,别用主板上的地去测,小心高压板上的地线接触不良,这是维修人员经常会犯的错误。既然高压板满足这几个条件,那就替换呗。最好是有自己改装过的高压板直接测试灯管。

网友:
通用的很容易改的,分清供电和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