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00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3-02):
好久没发帖子了,修的都是些拿不出台面的,今天遇到了一台有意思点的,发出来
下午再搞一山寨本,51117换了5个,各种条件正常,断开后级也一样,死活不出待机3V,彻底奔溃了,
老板拿来一神州本,他说后极有短路,下管驱动电源为5V,他换了EC,BIOS还是一样,
我拿来后测试果然,下管5V,找相同的芯片替换,还是一样,更换上下管电感电容故障依旧,这里走了弯路,基本的条件都没查,就动刀了
赶紧论坛找图,

测得1脚开启电源为0,彻底奔溃了。
看来不能靠经验维修啊,
开启信号来自于815_ON

受控于AUX_ON和AUX_OFF#,另外2个没转,不在考虑范围内,
先摘掉PR508,同意无待机,
追查AUX_ON,又受控于PQ11,AUX_ON要为高电平PQ11必须要导通,PQ11为P沟道管,那么G极要为低电平才行,
+5V_LDO经电阻PR41到PQ11G极,只有PQ10导通,才使PQ39有电流经过,形成分压,

PQ39受控于PWRON ,PWR_KEEP ,VADAP,必须要有一个为高才行,
追查PWRON 来自一个开关,没有别处上拉,需按下开关后才产生高电平,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理论上可以给他直接上拉,应该就能产生待机电压了

继续追查VADAP,发现来自公共点,

测PR2有电压PR42处无电压,飞线,待机产生了,当适配器插入的那一刻就产生待机3V5V刚好于时序吻合

其实一开始就可以从线性5V飞线到开启,但是这样不科学,把过程写下来,给新手参考下,老鸟勿拍砖。
加分不扣分的,小弟在此谢过各位

补充内容 (2014-3-3 17:49):
上面写的那个PQ39是PR39,老眼昏花,看错了

网友:
附上图纸
神州天运

V30SIX - 37GV3000-C0 - REV C.rar

网友:
修机思路清晰哦

网友:
是PR39不是PQ39

网友:
已经加分.希望楼主以后可以分享更多更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也行!!

网友:
哈哈,打错了,是PR39啊,多谢指正啊

网友:
经验很重要,但是却不拘泥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