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了--复位电压跳动,N块板修不好,求高人打救

楼主(2014-03-02):
要发疯掉了,最近时运不济,老遇到复位电压跳动的,就是复位灯闪,复位电压在视波器上也跟着一高一低,ROK电压也一样,连CPU电压在视波器上看波形也是一动一动,内存供电波形也一样。好多铁板,无从下手修,把可能影响的外设都拆了,什么网卡,串口IC,全拆了一个鸟样.换过北桥南桥还是一个鸟样,基本没办法。这种铁板华硕遇到的最多,m4a77系列的,技喜也有一块,今天下午又修到一块昂达P31的,天啊,我直接跪了.求高人,神仙打救....................

网友:
现在看到这种现象的板,把IO的pltrst一量也一高一低,我连IO都懒得动它了.....。

网友:
这种板我换了时钟不行,或测时钟正常就直接放弃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4458-1-1.html复位一秒一闪

对于这种现象我肯定用假负载量过AD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跑线看看 测量电压

网友(2014-07-22):
这种板第一想到的就是BIOS。再者就是CPU与北桥的通信。

网友:
电源PG信号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