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HD6950不亮机

楼主(2014-03-02):
经过测量。供电 正常。打阻值也没问题。BIOS也刷过了。晶振也没问题。主板就是报警 检测不到显卡。哪位高手可以给一个启发?

网友(点评):
要是心片没有修过,板子没有伤,卖给我算了,,

网友:
换显卡   不行 换桥

网友(点评):
大师,显卡有桥吗,我修了好几年显卡又听到有人说桥了,我还一直没有看到过

网友:
线确定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替换一下吧。。。找个主板和找到显卡。。。确认确实是显卡问题 才检测显卡吧 。。。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我想知道,打的是哪里的阻值?检查过GPU有没有虚焊吗?打过金手指上方AB两面32条细线的体值吗?

网友(点评):
你这种只是查数据线而以,全OK也不能带表不脱焊,不是GPU问题 GPU多少个点,数据线有多少,你自己都算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