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OPTIPLEX 960 不触发求帮助

楼主(2014-03-03):
OPTIPLEX 960 戴尔原装机器不触发求帮助。
开关引脚有3.3V,触发不上电,可强制性触发,一般DELL原装机插入电源都会自动触发的可这个机器没有,故障为不触发
现在开关板灯有三个灯在闪.
有时候是一个灯闪(开关旁边)
我在网上查询io的资料也找不到
以前为有接触原装的机器,请各位帮帮忙,请教请教

网友A:
查待机  io工作条件

网友B:
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先看COMS点路~再看待机电压~再看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  io工作条件

你以为我不想查啊,!
图纸给我啊,IO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先看COMS点路~再看待机电压~再看开机电路

你不是废话吗?我也知道啊,COMS都对的,!现在都没有图纸看毛哦!
现在待机这些都正常,!

网友:
无赖,没有维修此主板的高手么,出来帮帮忙

网友:
现在更换了IO还是一个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