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 可以清理掉通电时间吗?

楼主(2014-03-03):
清理SMART表 为啥通电时间还在????WDR可以清理掉通电时间吗? 怎么清理?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新盘清不了,需要软件才行的,好像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一般复位SMART就清掉时间了,或者清一下G表,再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可能是你操作的方法不对,再试试看

网友:
可以,就是要选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