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不触发怪问题

楼主(2014-03-03):
Z470不触发,待机有3V和5V,开关有电压,南桥起振,ECBIOS有波,不触发,COMS电压有电,网上下了一个ECBIOS刷了一下,还是一样有波,想找个图纸测了,发现拿掉电池可以触发了,刚才测有电就没拿电试,装加电不池又不触发了,换了一个新的,就发了了,有点怪,装起来键盘不能用,刷加原来的ECBIOS就好了。

网友:
电池有电,但装上就不触发,想不通。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前不久遇到过一台后来没有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遇到过一台后来没有修好客户拿走了

后来返修了,充不了电,刷回原来的ECBIOS就好了.真是的,ECBIOS刷错了不充电.

网友:
一点都不怪

网友(2014-04-07):
我手上刚接一台,进水机。1.8V没出来。上下管腐蚀严重,换了就不触发了。准备刷EC,看你这么说EC分版本?

网友:
当然了 BIOS刷错会影响很多东西

网友(2014-06-29):
Bios坏了什么故障都可能

网友:
修好了就行啊。

网友:
电池坏了还导致不出发啊????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啊!!!!

网友B:
遇到一台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触发,是二级转换电路引起的

网友:
lid 有问题?

网友C(2014-08-06):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触发,是二级转换电路引起的

二级转换电路会影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级转换电路会影响触发??

是啊,南桥需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级转换电路会影响触发??

看似触发,实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