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不跑码,刷了几个BOS终于好了。

楼主(2014-03-03):
X200不跑码,16脚的大BIOS,专门骈买了一个座子回来刷,对着板号找不到BIOS,网上下了几个集显的BIOS,说是测好用的,就是不行,这个机除了刷BIOS其它地方不容易坏吧,后来对着机子后面的型号7458找了一个,刷进去好了,8M的。

网友:
这个机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bios传上来啊。。方便其他人

网友:
BIOSS 能给我传下吗  楼主!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论坛上有,对着机子后原的型号就行了,CPU要对上。我也是网上下的。太大了不好传。8M

网友:
楼主的那个X200是旋转屏的那款吗?

网友:
bios传上来啊

网友:
现在手里有台报一长两短怀疑北桥问题

网友:
用u盘都可以装的!我上次就u刷的!

网友:
我还盲刷了一次!开机按什么来着忘记了 插U盘刷的!这个机器开机一长两短的报警一般都是BIOS 不是显卡

网友:
这上BIOS不太好找,期待楼主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