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帮忙 求此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4-03-03):
一个电源里的   高手帮我算算阻值 我自己不敢确定  颜色是 好像是 金  金  灰  棕

网友:
应该是棕灰金金

网友:
你也是高手,应该是1.8欧姆,你根据电路上的作用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我是野汉子 纯业余的 等级也是早几年混出来的

网友:
换的话 阻值偏差点问题大吗?

网友:
1.8Ω,你废板上拆一个好了,要是实在没有,只能X宝了,呵呵

网友:
找个颜色一样的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
1.8欧没错,功率为1W的。

网友A:
手上有1.5欧的 不知好不好代替
另外 左上角的PFC  有这个东西 但它的两根引线是焊一起的 就是通的  拆过别的电源 这个有点不一样
求科普

网友:
找一样的换上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1.5欧的 不知好不好代替
另外 左上角的PFC  有这个东西 但它的两根引线是焊一起的 就是通的  拆过 ...

1.5殴也行,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