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20618B

楼主(2014-03-03):
问题是插VGA口显示无信号黑屏。
插DVI接口可正常显示。
这个应该是通病,大家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
程序刷过了,还是相同问题。

网友:
某宝有个维修的开价58,维修过的再加15.再加来回运费24.

网友:
把VGA头旁的保护二极管全部拆掉

网友:
刷过了就查一下接口电路  测一下行 场  三基色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   三星显示器   VGA能显示  HDMI不能用,不是刷主程序  需要刷另外一个芯片的叫什么程序  我也不懂,某显示器工厂朋友帮我刷的   说的那个名字都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