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4-03-03):
客户送来的时候开机无显示,按大小写键,指示灯亮。更换显卡后显示正常。装机以后就亮了,诊断卡跑4A,果断刷BIOS,刷完后亮机,一进系统风扇狂转,半小时准时掉电。再刷同行给的BIOS,一样半小时掉电。这种故障以前也遇到过,刷BIOS解决的,现在解决不了了,求各位大侠指点.BIOS都刷了无数个了

网友:
补充一下,南桥和EC的BIOS是一起刷的.

网友:
还是BIOS不对
lo0uzhu再找找看你

网友:
话说你换过铜管吗?这款铜管时个通病》》》》》》》》》》》》》》》》》》》》》

网友:
散热器坏了把,

网友:
确实  这个机器散热器爱坏 你检查散热没有

网友:
碰到两个e40 铜管坏的  也许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