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2换字库

楼主(2014-03-03):
机子拿来40毫安,正常使用造成的,JTAG无效,应该懂点手机的都知道B205字库最容易坏。取下来换带资料的字库装机测试OK,现在生意不好咯原来换个150,现在100-120.主板网上才150-180.现在的维修行业越来越难,开始转向电脑主板维修了。

网友:
维修看你会不会收了 现在搞手机都是 换屏赚钱 一个苹果换可以赚几百

网友A:
台式主板现在也不好弄啊,要弄就弄笔记本的利润高

网友B:
楼主是修手机的?请教下有索尼LT26I的图纸吗手机进水了开机100毫安左右屏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主板现在也不好弄啊,要弄就弄笔记本的利润高

就是准备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手机的?请教下有索尼LT26I的图纸吗手机进水了开机100毫安左右屏不亮

索尼的机子没图纸,灯光不亮换灯控。

网友:
哈哈。本人跨手机和电脑两个行业。手机行业头痛的事就是经常赔钱。触摸试的时候正常装上就不正常啦。屏试的时候正常,装上又不正常啦。一不小心又扯断什么连线。又没有保,还经常在大街上的垃圾桶里找开机键,找感光帽。正常的机子,拆开就不开机啦。信号跳水啦。痛并快乐着~

网友:
手机也可以啊  现在手机也挺赚钱的啊

网友D:
麻烦楼主我问下字库直接换吗  还是能刷啊

网友:
笔记本也不行啊,和修手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的机子没图纸,灯光不亮换灯控。

这机器应该是根本没跑起来因为我把屏的背光线单独飞线接电背光亮起来了然后插屏线开机机器也没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楼主我问下字库直接换吗  还是能刷啊

换,一般都是坏了运气好10个坏字库可以用EMMC整好一个,没必要刷了

网友:
手机呀  一点也不会呀

网友:
学习了,原来换字库如此简单

网友:
现在的维修行业越来越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一般都是坏了运气好10个坏字库可以用EMMC整好一个,没必要刷了

问一下朋友,我因为才入门手机行业一年,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懂。现在可以入手EPR Box了吗?有了EPR Box是否能搞定市面上大部分机子。而不需要再买其它编程器。看到有人问EPR Box是支持手机型号,还是支持芯片型号。这个他们的技术支持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我也比较关注这点。如果是针对机型支持那么我觉得能搞定的机子可能有限。如果是芯片支持那么大部分机子都能搞定了。手机芯片可能有一天也会像电脑芯片一样。就那么两个产品,一个高端(高通),一个低端的(MT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朋友,我因为才入门手机行业一年,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懂。现在可以入手EPR Box了吗?有了EPR Box是否 ...

EPR要拆字库写。你觉得你手工可以还是可以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PR要拆字库写。你觉得你手工可以还是可以买的。

不是也支持JTAG吗?
我遇到过很多100MA定住不动的机子。不连机。都没有办法搞,给客户说换板,直接吓跑啦

网友:
其实这些技术性的,你先开个大价,然后见他离店就降个价啦,不然做这行真的很无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也支持JTAG吗?
我遇到过很多100MA定住不动的机子。不连机。都没有办法搞,给客户说换板,直接吓跑 ...

换板进价都120-150,字库才25.你觉得那个换算?

网友:
。。。我刚准备转行修手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也支持JTAG吗?
我遇到过很多100MA定住不动的机子。不连机。都没有办法搞,给客户说换板,直接吓跑 ...

没有设备就从网上发带资料字库不就行了?如果你那里顾客多,接同行的机器也多,可以考虑进EPR。偶尔有一个两个修的,买了也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设备就从网上发带资料字库不就行了?如果你那里顾客多,接同行的机器也多,可以考虑进EPR。偶尔有一个两 ...

这东西像修电脑一样。有时怀疑BIOS有问题,你可以下载一个BIOS刷一下试一下嘛。感觉编程器有点像万用表一样了,是一个判断问题的工具。只是相对于万用表没有那么常用而已。就像很多修电脑的没有示波器一样修电脑。有了示波器判断问题更方便更准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像修电脑一样。有时怀疑BIOS有问题,你可以下载一个BIOS刷一下试一下嘛。感觉编程器有点像万用表一 ...

也是啊!有了这个东西,判断故障方便了不少.只是又要掏银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也是啊!有了这个东西,判断故障方便了不少.只是又要掏银子了...

我今天又遇到一个展讯山上的机子。有时能正常开机但一按键就死机了。有时不能开机,电流我忘了是多少了。这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就是资料不对。资料不对我就没有办法搞啦。哈哈,一个是资料有可能找不到。二没有仪器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又遇到一个展讯山上的机子。有时能正常开机但一按键就死机了。有时不能开机,电流我忘了是多少了。 ...

感觉是虚焊......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联想A580,40MA电流定住。无招!!!看到人家写什么全字库的。哎

网友:
我修电脑的,接了个店没人来修电脑,倒是天天有人来修手机,这不,已经改行修手机了,呵呵

网友:
其实修手机利润比修电脑大多了,,,电脑的价格很透明,利率也很透明了,手机型号多价格乱,利润高,看你做了,我换手机屏利润最低都是一百起,品牌大屏机利润都好几百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