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怎么刷BIOS流程

楼主(2014-03-03):
现在买的是TL866CS  这个市面上通用的200多的编程器,我驱动什么都装好了的,已经显示出编程的那个界面,然后怎么操作呢,进入界面后的操作流程是什么,以前的笔记都弄丢了,还有显示那个界面显示出的FF  什么图文又是什么意思    都来具体说说啊    越详细越好    望前辈们指导。。。

网友A:
没用过我用的是superpeo 580u 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用的是superpeo 580u 挺好用的

那你是怎么刷BIOS流程说说啊      图片上FF  OO   。。。都是什么意思呢    忘了

网友:
ff 00 表示无数据

网友B:
1.放入芯片,2打开软件  3选择芯片型号 4点一下读按键   5保存  6打开下载好的BIOS文件  7点一下写
没有相机照不了像

网友C:
恩   以前我用过类似的这种编程器  是希尔顿500P ,用过三次的。              但是现在这种似乎不会用了,纠结啊

网友:
你看看说明,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以前我用过类似的这种编程器  是希尔顿500P ,用过三次的。              但是现在这种似乎不会用了 ...

你那个好高端哦,要一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放入芯片,2打开软件  3选择芯片型号 4点一下读按键   5保存  6打开下载好的BIOS文件  7点一下写
没有相 ...

恩    谢谢了,数据缓冲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1,先看下BIOS芯片的型号,点击芯片选择下面有芯片型号的框
2,输入BIOS芯片的型号,找到对应封装的芯片
3,之后点击INFORMATION,显示的是芯片放入座子的方向
4,装入芯片,USB编程器连接电脑
5,点击“读”,将BIOS芯片的程序读取出来
6,点击“文件”---“保存文件”,备份完毕。
写BIOS:
1,点击“文件”---“打开文件”,选择我们下载好的BIOS程序
2,点击“写”,等待程序自动擦除写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