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淘宝买的二极管,三极管

楼主(2014-03-03):
技术不是很好,发帖水平比较浅,但后面水平会提高的,望版主别删啊,别沉啊,多多理解!手上有个笔记本主板有些二极管三极管坏了,又去淘宝买了几个。  1.买了一个三脚的D二极管怎么测好坏,;2.还有带内阻的三极管怎么测量判断是NPN还是PNP以及好坏。            求大家给我分析一下,望前辈们指导        望版主别删( ⊙ o ⊙ )啊!  下面是图片。。。

网友A:
联系图纸看看就知道了啊,一般你不会没图就把,二极管一般表笔交换量,有阻值或者不通是为好,阻值偏低和导通一般为坏,或者两次测量都是无穷也是坏

网友B:
这东东还要买吗,直接板上拆呀

网友C:
二极管  三脚的没见过啊  三脚的叫二极管吗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提供的

教大家如何用数字万用表对三极管 MOS管正确测量(有图,有真相).d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图纸看看就知道了啊,一般你不会没图就把,二极管一般表笔交换量,有阻值或者不通是为好,阻值偏低和导 ...

可是你还是没说怎么判断带内阻的是NPN还是PN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还要买吗,直接板上拆呀

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  三脚的没见过啊  三脚的叫二极管吗

三只脚的有的是二极管

网友:
哦 什么原理知道吗 告诉下 作用

网友:
唉,看看模拟电路就搞定了。红表笔能左右都通就PNP,反则黑表笔就NPN。其实跟MOS管差不多的测量

网友D:
修机子不用了解这么多的?2级管3级管之类的很少坏的多多动手吧 这些东西不用了解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子不用了解这么多的?2级管3级管之类的很少坏的多多动手吧 这些东西不用了解那么多!

恩,知道了      但是我上面的问题你知道也说说啊,告诉我      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