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铃音正常,其它声音没有,音量条也不正常维修方法

楼主(2014-03-03):
常州iPhone维修——常州苹果维修点
一台iphone4S,进水,修亮后声音不正常,具体表现为:除了调整音量和接听电话可以发出声音,其它拨号、锁屏、视频、音乐等皆无声音。如果换了尾插还是不好,那么请你继续看下面的部分:

经电路分析后,确定问题出在ACC_DETECT_L这个信号上,为外接设备侦测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电平,就会出现此类故障现象。(这个信号也通往尾插,如果尾插不好,也会导致这个信号被拉低)经过检测发现R14有一些腐蚀,导致开路。因为顾客比较急,一时没找到220K电阻,随后找到PP_VCC_MAIN(可从就近的D604 2pin) 飞线连接至R14 2pin,开机一切OK!

常州百悦苹果维修中心原创,转载请注明作者。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楼主发布原创维修经验!

网友A:
信号工作原理要是能讲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工作原理要是能讲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iphone4/4S 支持尾插音箱设备,当尾插接入音箱设备时,ACC_DETECT_L被拉低,声音就会切换到外接音箱,内置扬声器就会失去声音了....

网友:
U5是什么IC?是音频IC还是基带啊?

网友(点评):
主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