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6.7问题多多

楼主(2014-03-03):
遇见块映泰G31-M7 TE的主板故障是有供电无复位。查电路呗。以前修过这种主板。首先就想到了CPU供电芯片边上有两个小三极管Q63.Q64。换了两个上去。有复位了。也跑数了。可是跑D4就不动了。换过内存试过。供电也是没问题的。查了好久怀疑还是这里两个管子的问题。又换了两个上去还是 一样。线路是跑南桥的。换了个南桥故障依旧。bios  IO都换过了。网卡也拆了。就是跑D4就不动了,。重启下就过D5 D9了。好郁闷。现在没辙了。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费这么大工夫就算修好了,打算收多少钱哦

网友B:
那两个三级管是PG信号的, 跑到南桥是去告诉南桥CPU电压正常了,不关跑内存的事。如果有跑数,跑到D4停下来不动,那还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内存相关的是北桥,不过内存电压正常,搞不定就先刷bios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费这么大工夫就算修好了,打算收多少钱哦

虽然钱不多。但是客户拿过来都总要尽力。不然拿去别人修好了以后肯定不会再拿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三级管是PG信号的, 跑到南桥是去告诉南桥CPU电压正常了,不关跑内存的事。如果有跑数,跑到D4停下来 ...

bios刷过了。打内存时钟阻值都是正常。真是奇怪了。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了。打内存时钟阻值都是正常。真是奇怪了。这板子

电压正常,打值正常,那还等什么,干北桥

网友:
这板子问题多多,直接PASS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那,楼主修好了 告诉下故障点

网友:
加焊北桥。换个U看看

之前碰到的华硕板子,修好复位不过内存。结果刷刷CPU座子过了,郁闷。

网友C:
刚刚换了北桥。故障依旧。真是拿这板子没办法了。U肯定换过了

网友:
内存管理芯片电压多少,正常不,跑D4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换了北桥。故障依旧。真是拿这板子没办法了。U肯定换过了

三个管换了试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钱不多。但是客户拿过来都总要尽力。不然拿去别人修好了以后肯定不会再拿过来了。

楼主心态很好,值得表扬,现在这么负责的很少了

网友C:
搞定了。量到一内存槽边上电阻阻值没有。跟着跑线到北桥。中间断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费这么大工夫就算修好了,打算收多少钱哦

楼主研究技术提升自身实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研究技术提升自身实力不行?

这话说的好。维修不一定要赚钱。但一定要负责.遇见不赚钱就不修而且怕麻烦的。不适合维修这行

网友:
排阻吗?是上拉的电压没有吗?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么

网友:
一般都是断线

网友:
楼主的精神绝对值得学习。。。。顶

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楼主的精神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量到一内存槽边上电阻阻值没有。跟着跑线到北桥。中间断线了。

这个用阻值卡 能打得出来吗? 好用带灯的内存测试卡  可以测试出来 是吧?今天我修到一个华硕的P4DV2 775的板 QDS0-QDS7 都不亮。。。 不会北桥虚了吧?

网友:
我修过这板跑不过内存,换掉CPU座旁排阻就好。

网友:
断的线是管内存什么的吗,又是怎么查到那个电阻没阻值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终还是搞定了,是电阻坏还是断线呢?

网友(2014-04-02):
和我的一样,

网友:
断线,能接上吗,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刚刚下载好图纸 拿掉电池 居然又跑码啦 浪费金币啦

网友(2014-07-03):
已经跑码到D4了,说明CPU是工作了,还是查查内存·,或换个好的内存。试一试。

网友(2014-08-12):
感谢您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量到一内存槽边上电阻阻值没有。跟着跑线到北桥。中间断线了。

楼主真是不容易啊,工夫不负有心人,赞一个。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一个断线的问题给楼主修了这么久 看来以后维修要仔细 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