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换led屏幕后无法调节亮度

楼主(2014-03-03):
同样换的是lg的屏幕 换后亮度只能调节最大和最小

网友:
要专用的,屏上有码片带程序

网友:
这个需要刷写屏的程序!

网友:
  你看看电源管理驱动装好了没有 装了试试看看行不

网友:
写一下码片就好

网友:
把码片换了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