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P35 封神版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4-03-03):
主板型号 盈通 P35 Exceed V1.1
芯片组 英特尔 P35/G33/G31/P31 Express - ICH9

主板故障:cpu供电小的atx12v接口烧黑了 每次跑到C1后掉电重启 反复这个过程 有时能过到2b掉电重启.....
故障检修:小的12v接口拆开后发现:里面的金属也发黑。拆了打12v对地阻值正常 不放心又测了cpu供电中的上下管D S G 级正常 上电还要老样子 没办法只能测电源ic了 大致的测了一下voot pgood ugate lgate引脚 又测了与之相连接的相关电阻2r2 还有D15 D16(12V)二极管 (忘记说了 cpu供电中那个12v接口用SATA电源接线中的黄线接12v 黑接地 梯形的接口接一下方便)cpu供电电路基本上找不到原因了 (以前mos管坏了也会跑c1就掉了 风扇一转掉 但不上会反复自动上电 不接小12vatx口主板就不掉电)
那就查 开机电路吧 测开关针有3.3v reset脚有(0.11_3.9v)之间 不正常(万能表上的数字不稳定 跳变的有的离谱)跑线过程:reset正 一路经过822贴片电阻后 再经 0欧 保险电阻(体积比一般的贴片大的那种)后直接进atx电源的紫色5vsb 待机紫色5vsb由822下拉后为reset正3.3v 。 reset正一路居然还与822边上并列的o欧电阻相通 且0欧电阻中另一端接地??? 晕 马上测822(4020)看来是不良或者是被拉低了 又测了别的822阻值都在8102左右(82乘10的2次方)马上找822贴片 废板好多是822的排容 只找到了一个822贴片
换上之后 终于不掉了 c1-2b-7f-ff 点reset开关 能复位了(之前没有测试。以为是cpu供电电路问题)reset负 与822边上并列的o欧电阻接地的 且不在与 822相通了 明明没有连焊锡 之前居然是相通的

故障总结:reset正相连的822电阻与0欧接地电阻串了 拉抵了电压 相当于人为手动短接reset正负 才会反复的掉电 重启。。。后来发现在主板上有一个为pci-e-12v1的梯形接口。测与辅助atx12v相通....为了好看 把原来的SATA电源线拆了 直接这个pci-e12v1梯口

网友:
这也是一个思路,昨天一块技喜板也跑C1后不断重启,还没有思路,借鉴下楼主的,等下去看看

网友:
运作稳定了

网友:
不错 以前修的不断重启是LM324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