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H61M-S2-B3_R10触发及供电先后简单分析

楼主(2014-03-03):
条件:
1:VCCRTC BAT经过RB限流到D2的1脚输入从3脚输出产生RTCVDD发给PCH,同时经过R234产生-RTCRST发给PCH
2: PCH发出电压给X2供电以后,X2启震产生32.768KHZ在返回PCH

3:5VSB经过Q62降压产生3VDUAL_PCH给桥待机供电

4:3VDUAL_ICH经过R157转换得到IT_VCCH给IO 98脚供电,IO 116脚产生-RSMRST经R115发给PCH待机电压好信号
待机条件满足后,短接触发排针产生-PWRBTSW信号发给IO 106脚,IO 106脚得到-PWRBTSW冲信号以后由103脚发PWRBTSW脉冲信号给PCH请求上电,PCH发出-SLP_S3IO 102脚允许上电,IO 得到上电允许以后107脚经R55发出-PSON拉低ATX PSON脚上电完成

rsmrst#在这里好像给待机电压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上电完成以后产生内存、桥、总线、CPU供电

内存供电由U7  ISL6545控制产生。

首先5VDUAL经过D3导通经R396ISL6545 5脚供电,同时经L4Q42 2脚跟ISL6545 1脚供电,ISL6545 15脚得到供电7脚由内部产生高电平开启芯片,芯片24脚发出UG LG控制Q42 Q44交替导通经L3产生DDR_15V的内存供电,同时经R409R416分压产生0_6LEVEL_DDR反馈给ISL6545 6脚检测。

桥供电由内存供电经U3 LM358控制Q27 Q30降压得到。
LM358 8脚供电接+12V 7脚输出经R216连接Q27 Q30 1脚(G),5脚正向输入端由2_5LEVEL(2_5LEVEL由5SB经431降压得到)经R201 R202分压得到1.05V,

由于5脚输入大于6脚7脚输出高电平给Q27 Q30的G极Q27 Q30导通S极输出VCC1_05_PCH桥供电,由于VCC1_05_PCH经过R209直接连接6脚方向输入端,得到VCC1_05_PCH等于正向输入端1.05V

总线供电由TU3  ISL95870控制产生。

VCCTR5 TR8TU3 17 18脚供电,16脚芯片内部自己升压,13EN来自VTT_EN

VCC1_05P_PCHR44限流连接Q8 B,Q8导通,Q9截至,VTT_EN经过R37上拉得到3.3V高电平。

TU3 13脚得到高电平以后芯片工作,1516脚分别产生UGATE LGATE控制TQ1 TQ2 TQ3交替导通经TL1产生CPU_VTT总线供电。

CPU供电由U2 ISL6364CRZ控制产生。

VCC经DR50给U2供电,40脚EN_VTT开启信号来自VTT_PWRGD,VTT_PWRGD经Q18 Q19受控于VCCSA

VCCSA由CPU_VTT总线供电经U1 LM324跟Q13降压得到

U1 LM324 10脚由2_5LEVEL经R26 R28分压得到0.86V输入,10脚输入大于9脚8脚输出高电平,经R40 R41分压给Q13 G极,Q13导通,S极输出VCCSA VCCSA等于0.86V。

VCCSA经R71限流连接Q19B极,Q19导通,Q18截至,VTT_PWRGD经R47上到得到高电平发送给U2 40脚开启芯片,让U2工作产生CPU供电。

总结,GA-H61M-S2-B3_R10触发以后直接产生内存供电跟桥供电,然后在产生总线供电,最后才有CPU供电。

网友:
  要是插上DEBUG卡的话,是不是编码和P43的775的 是否一致呢?其他的不是先通电CPU。。再内存再显卡。。。。1155的主板。。。不一样了看来

网友:
最近好几个h61的主板,又没图纸,没头没脑的修,刚刚在论坛搜了下h61的图纸,妈呀,早就有了,没法,太懒了

网友:
我有个不明白的,1156和1155针的CPU是集成了内存管理模块和显卡模块的。如果CPU的电压是最后产生的话那么它是如何去管理内存和显卡的呢?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
图纸已补发,7楼

网友:
这个东西 不错  收藏;

网友:
楼主这是好东西啊。收藏了。。谢谢

网友:
楼主,我也正需要这个啊。

网友:
果然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谢谢!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只讲了供电么有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讲了供电么有信号啊

就是分析下供电哈

网友(2014-04-02):
H61主板无CPU电压,换PCH后OK,有谁能说明下,PCH的什么信号会引起无CPU电压

网友:
有图有板对煦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今年的实地主板教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