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H61R MB怪问题2G内存认到632M

楼主(2014-03-03):
       下午一客户打电话问道戴尔主机特别慢,内存人不完全,说2G内存认到632M。我说不会呀,你是不是集成显卡,他说不懂这,于是我就让他把主机带过来。来后我就让他在我这现场测试;嘿还真是,换内存也不行。主机型号inspiron 620s,配置是i3 2100  2G  1G独显。我就让他先放这我自己测试。
       心想是不是操作系统出问题啦,它来时是XP我就改成WIN7,结果还是不行,系统里面还是632M鲁大师检测是2G,郁闷(TMD脏话)。在仔细想想BIOS和鲁大师里面能认到2G,是不是南桥在系统里面读取内存BIOS出错呀。
      没有多想就用拆机板的桥换了上去开机测试,进系统已查看还是632M,崩溃... ... 头痛呀。放下修啦 休息 可能进死胡同里拉
      第二天早上开机查看还是原来的样子,拆下来继续研究。心想数据线测试都没问题桥也换啦都不行,换个CPU试试。10分钟后还是显示632M,于是上论坛查看一下,上面都没维修这个机器的例子晕呀。。。。看到有别人传上得有个BIOS咦心想是不是BIOS出问题啦,这也不对呀BIOS出问题后进不去系统呀,我这矛盾呀,心想就刷下BIOS试试吧我也没别的法了,我就把我原来备份下来的好的BIOS刷了上去开机测试,嘿惊喜出现啦认到2G啦我的那个心呀激动。(TMD脏话一片)原来这新板子BIOS出问题了会引起内存认不完全呀。

MIH61R MB.rar

网友:
对这机我就不想修

网友:
台式机现在赚不了什么钱,还是笔记本好搞钱

网友:
新手上路学修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  要是我的话直接杀BIOS了

网友A:
DELL的机子比较难修的,修过一个工作站就是一个CMOS电池没电了 都搞死人,故障原因进系统蓝屏,也是自己不够细心 。这种机器是带RAID模式的  如果CMOS没电BIOS初始化 就会默认是RAID模式进系统到XP画面就蓝屏,后来换了电池 把BIOS设置好就OK了 ,初始化后还会关掉SATA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子比较难修的,修过一个工作站就是一个CMOS电池没电了 都搞死人,故障原因进系统蓝屏,也 ...

品牌的总是有变态的设计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我是新手哦学习啦

网友:
遇到奇怪问题先写个BIOS再说,呵呵

网友:
在DELL的主板上独有这个问题。DELL台式机、笔记本、服务器上,如果内存识别不全,基本就是BIOS问题

网友:
看来刷BIOS是能解决不少问题的啊 呵呵

网友:
BIOS出问题,总有些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