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海尔主板通病,秒了5台了!

楼主(2014-03-03):
        神舟A430、A420、海尔T6,只要板号是:daosw9mb6eo,也就是SW9那就对了。HM55.
        其实也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只是看到论坛没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所有发一张。
        先说一下这问题,出的症状,是我遇到的:
          1.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能点亮。
          2.开机进系统用一会儿要死机,蓝屏。
          3.有时候在开机进欢迎使用的时候卡死,不定时掉电。
有经验的高手们可能猜出个大楷原因了,这个主板CPU旁边有些偷工减料的,看图纸PC18这个是一直没有的 ,在加上这机子CPU后面有个大电容(它不是关键地方)。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吧 , 以前在东芝,宏基、三星双核机子上很常见,现在这里只要把PC18这个电容补上330的,基本上以上3个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还不放心或要把这弄得更稳定,哪就在大电容旁边再加个330哪就完美咯。

 会员3964942元2023-2-4 12:57

网友:
NEC这种大电容,看到就先秒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大电容没必要换,再说我上面说了,出的主要问题不是大电容,而是PC18的问题,至于你那我就不清楚了, ...

此显卡已经坏了,因为上过多次BGA,能点亮的时候都已经花屏了。你帮我看下,这显卡的型号是什么,就是显卡核心上面写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跟以前的东芝300一样的情况吧,呵呵,这种大电容还是不稳定呀

网友C:
NEC大电容,遇上这种机器都是来送钱的,我喜欢

网友(2014-06-25):
不是你加分,是24小时内只能加一次分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5-05):
好多款机子都有这样的通病。设计师设计主板考虑到了,厂家偷工减料造成的。时间一长供电不足了。这些奸商真是让我们又爱又恨!

网友:
学习!!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4-03-13):
NEC什么的最喜欢了
要是示波器测量VCOER电压应该有杂波。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机器BIOS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机器BIOS集显的、、、、

论坛上有吧!!

网友:
这也是一门学问了!,谢谢楼组的分享加点分

网友(2014-07-11):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2014-03-03):
多谢 楼主 了  收藏 先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E:
这个版号的BIOS坏,也是通病

网友F:
有个HP的也是这毛病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确实是通病,解决好多了

网友:
我都是换4-6个330电容 把原来的NEC拿掉

网友:
我记得宏基的那一款也是这个大电容 ,  不过症状是是不是花屏

网友:
这个机修的可多了

网友G:
还真没有研究过外围的电容,凡是不定时掉电,折开看到有大电容,我都是六个330送上!嘿嘿、、、

网友A:
神舟A430的显卡型号是什么?
神舟这机器搞了好几天,同行送过来的时候,机器不能点亮,电流跳变正常能正常关机。NEC大电容已经被上家换成6个330的了。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无效,怀疑上家用的330电容不好,全部拆下来换新的后能点亮了,放了一天后又不能点亮。因为送过来的时候显卡芯片被做了多次,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不知道显卡型号是什么,现打算换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舟A430的显卡型号是什么?
神舟这机器搞了好几天,同行送过来的时候,机器不能点亮,电流跳变正常能正常 ...

额,大电容没必要换,再说我上面说了,出的主要问题不是大电容,而是PC18的问题,至于你那我就不清楚了,得详细看电流跳变,看是否过显卡!别误判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显卡已经坏了,因为上过多次BGA,能点亮的时候都已经花屏了。你帮我看下,这显卡的型号是什么,就是显 ...

我那机子是集显的!

网友H:
都说NEC大电容漏电是通病了,那楼主不干脆把那个电容取下了免除了因同一故障而
返修啊!

网友:
记住了,下次遇到也秒杀一台。

网友I:
其实还是大电容问题呀,只是加的地方不同罢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还是大电容问题呀,只是加的地方不同罢 了

你看看图纸就知道了,PC18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C大电容,遇上这种机器都是来送钱的,我喜欢

呵呵,这大电容便宜,那些厂商也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说NEC大电容漏电是通病了,那楼主不干脆把那个电容取下了免除了因同一故障而
返修啊!

这机子我修了几台,第一台都过去几个月了,没返修呢,我上面已经说了,主要问题不是出在大电容上面,而是PC18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号的BIOS坏,也是通病

是不是哦,我还没遇到这个机子BIOS坏的呢,这机子BIOS坏是出什么症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真没有研究过外围的电容,凡是不定时掉电,折开看到有大电容,我都是六个330送上!嘿嘿、、、

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咯,反正稳定就行,半年不出问题也算对得起客户了散,但这机子PC18不装上的话,返修几率会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HP的也是这毛病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HP?我怎么没遇到过,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论坛上是独显的、、、这个集显的是4M的、、、我这个机器bios出问题了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学习了,,,真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哦,我还没遇到这个机子BIOS坏的呢,这机子BIOS坏是出什么症状啊?

能加电,不显示

网友:
大电容换掉6个330的不更好吗,为什么这么偷懒

网友:
现在看见大电容就直接秒掉了!

网友:
大电容最好是拆掉吧

网友:
我都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不就是大电容吗

网友:
确实  今天我也遇到了神舟  查找资料后解决!都是通病问题

网友:
是的吗,有些电容是有安装位置的,不用拆下NEC,但好多机器是没有的,只能拆下换之。

网友:
直接把NEC大电容拆除,装上6个330电容上去99%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这个电容还在继续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呵呵、一个330的电容就能搞定呢。。。

网友:
貌似电容惹的祸最多

网友:
我都是直接把大电容拆了,换6个330V的就OK的

网友:
为什么不把NEC大容去掉,搞几个330电容代了

网友:
先记下,要的时候好用

网友:
我直接换了板

网友:
都是工厂节约成本的后果啊

网友:
平时遇到这种都是直接6个330电容上去了,下次试下,毕竟330电容贵啊,8毛钱一个·······

网友:
各个大公司价格厮杀都为了降低成本,给维修留了一口汤喝,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到好多这样的帖子了,通病级的,不过恭喜楼主赚大了

网友:
保险点还是把大电容换了吧

网友:
求图纸求BIOS

网友:
不错,下次就可以秒了

网友:
早就修到过了哈 这种机子

网友:
大电容!秒!

网友:
修到过,把NEC大电容翘掉再补得

网友:
学习了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好修

网友:
呵呵,以后碰到这问题就加

网友:
可以把cpu背面那个大电容换成4个330的电容,一样可以

网友:
NEC大电容 确实是通病 不过海尔的还没有遇到

网友:
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刚好几天我也遇到一台秒杀了

网友:
好像HP有款和这板子一样

网友:
老问题 又来了

网友:
大电容。。你懂得

网友:
太感谢了。我手里刚好一台。

网友:
NEC大电容都有这种通病,不过还是增长见识了

网友:
精华来得也太容易了点吧 这不明显着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啊 拆了加6个330的就好了

网友:
今天是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