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220WE1花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4-03-03):
3个22寸的LG屏,型号LM220WE1,故障一个比一个重。最轻的只在右边有些微紫红,图像有点颗粒感,其他正常;稍重的满屏都是紫红色的竖线,竖线后有正常的显示背景,图像在显示几秒后会定住不变(像是屏供电中断了一样),然后才继续显示;最严重的没有任何正常显示的东西,满屏是紫红色条在上下闪动。这个是逻辑板坏了还是其他地方坏了啊?能不能修?
这两个图是故障最轻的

这两个图是故障稍重的

这个是故障最重的

请高手给看看吧,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你那个右边偏红的会不会是灯管老化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右边偏红的会不会是灯管老化的问题啊。。。

绝对不是

网友B:
我估计是屏坏的
    把那块轻微的换个灯管试试看

网友C: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D:
换个驱动板试下,如果想试是不是灯管问题,就不要链接屏信号线就知道了。

网友:
你手里有三个同样的显示器,调换一下驱动板,如果故障不变,明显就是屏挂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升压稳压管有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个驱动板试下,如果想试是不是灯管问题,就不要链接屏信号线就知道了。

正解。。。不插屏线如果是白屏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的现象不像是屏坏。。。下面有竖线的就难说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吧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屏嘛   一般屏要是坏掉的话就没啥修的价值了  估计是屏上的软排线有问题   修的话还得用一种专门的机器,不过这种机器不多     你就跟客户说下弄不了  因为换屏的话特别贵 跟买一个显示器就差几十块钱

网友:
这个屏坏了  不用修了

网友:
嗯,100%是屏的问题,我就想知道是逻辑板上面出了问题能修,还是屏体、COF、COG上出了问题,修不了了。请修过这种故障的大神支一招吧。这是网吧的显示器,如果就此报废,确实可惜,后面还可能还会有坏的。

网友:
另外,这个显示器的型号是AOC AT2241S,10年7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右边偏红的会不会是灯管老化的问题啊。。。

绝对不是,我已经排除过了,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屏坏的
    把那块轻微的换个灯管试试看

嗯,是屏坏了,那块轻微的也是屏的问题,与灯管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我已经换过驱动板了,已经确诊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不插屏线如果是白屏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的现象不像是屏坏。。。下面有 ...

我已经替换过驱动板试过了,确诊是屏坏了。

网友:
加焊一下VGA接口,再换驱动板,最后换灯管